[求助] 我下的ISE14.4,为什么能综合,不能translate,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楼主(2014-11-15):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设计也不行。
module test
(

reset_n,

clk,

);

input
reset_n;
input
clk;

reg
[7:0]
cnt;

always@(negedge reset_n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_n)

cnt
<= 8'h00;

else

cnt
<= cnt + 1'b1;

end

endmodule

Process "Synthesize - XS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Started : "Translate".
Running ngdbuild...
Command Line: ngdbuild -intstyle ise -dd _ngo -i -p xc95144xl-TQ100-5 test.ngc test.ngd

Process "Translate" failed
谁有ISE14.4 license。我的license只能综合

网友:
你看一下,应该所有的资源在synthe的时候被优化掉了,所以最终网表是没有任何逻辑电路了。或许这个是translate失败的原因。

网友:
我怀疑是license问题。。。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楼的解释谁再给小白解释一下

网友:
你这个设计连输出都没有是想转换成什么

网友:
装14.6吧 好用的14.6 你值得拥有!

网友:
360杀毒把你的ISE文件给删除掉了,恢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5-02-04):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正解啊,可恶的36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综合器会将没有用到的输出分支优化掉,在综合结果中表现为不存在这个分支

网友:
2楼正解,没有输出的电路会被优化掉。楼主的设计电路全部都没有了,无法trans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