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DFT( 扫描链)

楼主(2014-11-15):
书上说,扫描链在综合阶段通过专门的DFT工具产生,在物理设计阶段,我们需要定义扫描连,EDA工具则根据读入的时序库自动地识别扫描单元。想问下
(1) 综合阶段DFT工具是什么
(2) 书上说扫描链定义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DEF文件进行定义,后端工具读入设计之后,再读入专门定义扫描链的DEF文件。
     那是不是还得专门写个DEF文件,后缀是什么呢??
多谢大家啦先

楼主:
刚看到书上有说:DEF文件是布局布线后的电路网表文件,那么产生DEF文件之后,需要我们自己往里面写入扫描链的定义 是吗?

网友:
dft compiler可以做扫描链,做出来后可以写个scan d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dft compiler是单独的一个工具吗 还是 Encounter的一个选项?

网友:
dft compiler是DC的的一个TOOL

楼主:
那怎么调用呢?多谢啦 指导一下吧
还一个小问题:我综合后的网表中为什么老是有一个 \
input clk, \din[1] , \din[0] , rst_n;
  output \q[1] , \q[0] ;
多谢啦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_shell-xg-t

楼主:
dc_shell-xg-t 这个地调用 dft工具的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