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drop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RC corner

楼主(2014-11-16):
请问,进行IR-drop分析时,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是不是要设不同的RC corner。看到某foundry 65nm的sign-off说明要求用动态分析+cworst进行IR-drop sign-off ,因此怀疑静态分析是不是应该用rcworst corner?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用typical corner或者ff corner ,

网友:
楼主指的是参数抽取时候是用C,还是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