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从快速时钟到慢速时钟的 multicycle path 设置

楼主(2014-11-16):
哪位给介绍一下从快速时钟到慢速时钟的设置 multicycle path的情况
我觉得只能用最差的建立时间和正常的保持时间。因为实际运行时,我们不知道数据是在快速时钟的那个时钟沿来,所以只能假设最差的建立时间。

大家都怎么想

网友:
慢速和快速是倍数关系吗?要是不是那就是用最小公约数来约setu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整倍数的关系
这里假设快速到慢速,我的理解是只能用最差的情况来处理,不能设置其他数字setup的multicycle path.但是有的资料讲可以。我不理解的是:从快速到慢速,我们并不知道数据是在哪个快速的时钟沿到,怎么可以自己设置任意个时钟的multicycle path呢?假设时钟比例是100MHz到20MHz,我们不知道数据是第1,2,3,4个时钟来的,比如设置multicycle path的setup在第二个时钟沿,那么如果数据在第3,4时钟沿来,慢速的时钟就可能抓住错误的数据。

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