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求助~~谢谢!

楼主(2014-11-16):
在用calibre做后仿真,PEX后结果输出形式为calibreview,然后配置config,开启ADE生成仿真网表,运行后发现前仿和后仿结果差距太大。后来定位原因,发现PEX后的calibreview中不是m=1的管子好像都重复计算了。想问一下,calibreview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助,谢谢!

网友:
在mentor官网上注册一个号 自己上去问  去搜索  大部分问题都可以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http://supportnet.mentor.com

网友:
1、手动改
2、换提取文件,找厂
3、看懂提取文件自己稍微修改
4、写脚本改
大概是这么几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