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光通信行业缩略语

楼主(2014-11-16):
就不传附件了,把内容贴在这里。

A

AAS Automatic addressing system 自动寻址系统

AB Absorption Band 吸收带

   Address Bus 地址总线

   Aligned Bundle 定位光纤

ABC Absorbing Boundary Condition 吸收边界条件

Address Bus Control 地址总线控制

Automatic Bandwidth Control 自动带宽控制

Automatic Bias Compensation 自动偏置补偿

ABCs Automatic Base Communication System 自动基地通信系统

ABM Asynchronous Balanced Mode 异步平衡模式

AC Access control 访问控制(对指定用户而言)或接入控制

   Access coupler 通路耦合器

ACA Adaptive channel allocation 自适应信道分配

     Adjacent channel attenuation 相邻信道衰减

ACC Area communication center 区域通信中心

Automatic control and checking 自动控制和检查

ACCE Area communication center equipment 区域通信中心设备

ACCH Associaed control channel 相关控制信道

ACCI Adaptive cycle cellinsertion 自适应循环信元插入

ACCS Automatic checkout and control system 自动检验与控制系统

ACD 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 自动呼叫分配

Average core diameter 平均纤芯直径

ACDMA Advance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高级码分多址

ACM Access control module 接入控制模块

ACNS Advanced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s network service 高级通信网业务

ACPI Automatic cable pair identification (光、电)缆线对自动识别

ACS Access control system 接入控制系统

ACT Automatic code translation 自动译码,自动码型变换

AD Avalanche diode 雪崩二极管

   Average deviation 平均偏移,平均偏差

ADM Add/drop multiplexer. 插/分复用器,上/下复用器,一种数字通讯设备

ADN Active destination node 有效地址节点

Add/Drop node /下节点,插/分节点

ATM Data Network 异步转移(传递)模式数据网络

ADSL Asymmetrical digital subscriber loop 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

ADSS Automatic data switching system 自动数据交换系统

AE Actinoelectric effect 光(化)电效应

   Aperture effect 孔径效应

AFPM Asymmetric Fabry-Perot saturable absorber 反共振法布里-珀罗可饱和吸收器

AFS Acoustic fiber sensor 光纤声传感器

AFTV All-Fiber video distribution 全光纤电视分配

AGC Automatic Gain Control 自动增益控制

AGCC Automatic Gain Control Calibration 自动增益控制校准

AN Access network 接入网

   Access node 接入节点

   Active network 有源网络

AOC All-optical communication 全光通信

AOD Active optical device 有源光器件

AOF Active optical fiber 有源光纤

Attenuation optimized fiber 衰减最佳化光纤

AOFC Aerial optical fiber cable 架空光纤

AOI Active output interface 有源输出接口

AON All-optical network 全光网络

AOS Addressable optical storage 光(束)寻址存储,一种存储方式,通过电-机、电-光或声-光等方法使光束偏转,进行寻址,以代替移动记录煤质来实现信息的写入和读出。此法较容易实现大容量和高速度存储。

AOTA All-optical towed array 全光牵引阵列

AOTF Acoustic-optic tunable filter 声光可调滤波器

AOWC All-optical wavelength converter 全光波长转换器

AP Absorption peak 吸收峰

APD Avalanche photon diode 雪崩光电二极管

APOF All plastic optical fiber 全塑光纤

APPN Appropriation 占用

APS Automatic Protection Switching. 自动保护开关,用于器件或光路切换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地址解析协议,在TCP/IP网络环境下,用来把IP地址转换成相应的物理地址的一种协议

ARPM Amplitude ratio and phase modulation 振幅比和相位调制

ARROW Anti-resonant reflecting optical waveguide 反共振反射光波导

ASA Americ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美国标准协会

Automatic spectrum analyzer 自动频谱分析仪

ASB Asymmetric switched broadband 非对称交换宽带

ASE Amplification of spontaneous emission 受激发射放大

ASEN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noise 放大自激发射噪声

ASEP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power 放大自激发射功率

ASF Air-supported fiber 空气间隙光纤

ASG Arseno silicate glass 砷硅玻璃

ASI Alarm status indicator 告警状态指示器

   Alarm status interface 告警状态接口

ASIC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processor 专用集成电路

ASK Amplitude shift-keyed 幅移键控,用改变载波幅度的方法对载波进行数字调制

ASLC Analogue subscriber line circuit 模拟用户线电路  27

ATM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异步转移(传递)模式,一种传递方式,在这一方法中,把信息组成信元,信元的再现取决于要求的或瞬时的比特率。从这一意义上看,这种传递方式是异步的。也可以用统计方式和确定方式的属性含义来修饰这种传递方式。

ATME Automatic transmission measuring equipment 自动传输测量设备

ATMOS ATM optical switch 异步转移(传递)模式光交换

ATM-PON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passive optical network 异步转移(传递)模式-无源光网络

ATQW Asymmetric triple quantum well 非对称三重量子阱

ATT Attenuator 衰减器,衰耗器

Automatic target tracking 自动目标跟踪

AV Analogue video 模拟视频,模拟电视

AWDS Active wavelength demodulation system 有源波长解调系统

AWG Array waveguide grate 阵列波导光栅

     Arbitrary-waveform generator 任意波形发生器

AWGM Array waveguide grate multiplexer 阵列波导光栅复用器

B

BAP Broad band access point 宽带接入点

BBA Broad band access 宽带接入

BBC Broad band coupler 宽带耦合器

BBCC Broad b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 宽带通信信道

BBF Base band filter 基带滤波器

BBLED Broad band light-emitting diode 宽带光发射二极管

BBTFP Broad band tunable Fabry-Perot filter 宽带可调法布里-珀罗滤波器

BC Bandwidth compression 带宽压缩

BDSL Broad band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宽带数字用户线

B-EDFA Backward pumped EDFA 后向泵浦掺铒光纤放大器

BEF Band elimination filter 带阻滤波器

Beam expanding fiber 光束扩展光纤

BEFL Brillouin/Erbium fiber laser 布里渊/掺铒光纤激光器

BER Bit error rate. 误码率

BEX Broad band exchange 宽带交换

BF Band filter 带通滤波器

   Beat-frequency 拍频,查频

   Branching filter 分路滤波器,分支滤波器

BFA Brillouin fiber amplifier 布里渊光纤放大器

BFF Biconical fiber filter 双锥光纤滤波器

BFI Beat- frequency interferomenter 拍频干涉仪

BFOC Bayonet fiber optic connector 卡口式光纤连接器

B-FOG Brillouin fiber optic gyro 布里渊光纤陀螺仪

BFOS Basic fiber optical subsystem 基本光纤子系统,由一个光发送机、一个光接收机和光纤链路串连组成的系统,它提供了上述单元之间的光学通道

BFRL Brillouin fiber ring laser 布里渊光纤循环激光器

BG Band gap 能带隙,某材料的导带和价带之间的能量差

   Base group 基群,在特定频率范围内的许多载波通路的总称,它组成一个基本单元,一边进一步调制到最终频带上去

   Blazed grating 定向光栅

BGA Back-ground absorption 背景吸收

BGS Brag grating sensor 布拉格光栅传感器

BH Barrier height 势垒高度,在半导体中从势垒的一边到另一边的电位差

BIP-EDFA Bidirectonal pumped EDFA 双向泵浦掺铒放大器

BIP-ISDN Broad bandintelligent and personalized ISDN 宽带化、智能化和个人化的综合业务数字网

B-ISDN Broad b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BIT Broad band interface tester 宽带接口测试仪

BJ Bundle jacket 光纤束护套,光(电)缆内所有构件共有的外部保护层

BL Band-limited 频带限制

   Black light 不可见光

BLD Bistable laser diode 双稳激光二极管

BLSR Bidirectional Line Switched Ring. 双向线路交换环

BOA Bifurcation optically active 分支光有源

BOAN Business-oriented optical access network 面向商业的光接入网

BOCS Birefringent optical circuit synthesis 双折射光电路合成

BOD Balanced optical detector 平衡光检测器

BOMUDEX Bidirectional optical multiplexer/demultiplexer 双向光复用器/解复用器

BOTDA Brillouin optical biber time domain analysis 布里渊光纤时域分析

BOTDR Brillouin optical biber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布里渊光纤时域反射法

Bragg grating
布拉格光栅

BRF Birefringent fiber 双折射光纤

Birefringent tuning filter 双折射调谐滤波器

BS Base station 基站

   Beam splitter 分光器,分束器

   Beam spreader 光束扩散器,使平行的入射光束作小角度的展开

C

cable
针对光纤而言,是指一根或多根光纤组成的有保护的光缆

carrier
运营商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a communications circuit. Carriers are either public, such as AT&T and

Sprint, or private.

CATV 有线电视

CCF Chirp compensating fiber 啁啾补偿光纤

CD Chromatic dispersion 色散

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码分多址,一种调制方式。数字信息靠它以一种扩充带宽的格式进行编码。在同一带宽内可以同时有好几个传输发生,靠每个传输所用唯一码的正交度来减小相互干扰

center wavelength 中心波长

central office 中心局

CG-SOA Clamped-gain SOA 固定增益半导体光放大器

channel 信道,在光纤通讯DWDM中,用来传输光信号

chromatic
dispersion
色散

cladding 纤芯外部包裹的材料,折射率比纤芯材料低

CLEC Competitive local exchange carrier.

CO Central office. 中心局

Coating
保护膜

coaxial cable 同轴电缆

C-OFDR Coherent optical frequency domain reflectiometry 相干光频域反射法

COLIDAR Coherent light detecting and ranging 相干光检测和测距,相干激光雷达

COP Coherent optical processor 相干光处理机

COQ Channel optimized quantizer 信道最佳化量化器

COTDR Coherent detection OTDR 相干检测光时域反射计

CPW Circular polarized wave 圆极化波,圆偏振波

     CoPlanar waveguide 共面波导

CPWDM Chirped-pulse wavelength-division-multiplexing 线性脉冲波分复用

critical angle 临界角

CTB Composite triple beat 复合三次拍频,两个或多个信号通过具有非线性特性的设备时,由于产生多个不需要的信号,落在视频载频附近的三次拍频及三阶互调产物称为复合三次差拍,因而产生干扰

CTC Channel traffic control 信道业务量控制

CTV Conference TV 会议电视

D

D&C-SW Delivery-and-coupling type optical switch 分配和耦合型光开关

Dark fiber 暗光纤,备用光纤

dB Decibel. 相对功率的对数表达,在光传输中,通常用来描述损耗

DC Directional coupler 定向耦合器

   Depressed-cladding 凹陷型包层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色散补偿

   Diversity combiner 分集和路器

   Drift compensation 漂移补偿

   Drop cable 引入光(电)缆,用于分配网络户外部分的光缆

DCA Dynamic channel assignment 动态信道分配

DCC Digit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数据通信信道

Digital control channel 数字控制信道

Diversity cross connect 数字交叉连接

DCF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fiber 色散补偿光纤,具有很大负波导色散的光纤。

Dual coated fiber 双涂覆光纤

DCM Directional coupler modulator 定向耦合调制器

Dispersion compensator module 色散补偿模块

DCS Dynamic channel selection 动态信道选择

DCSM Depressed cladding single-mode (fiber) 凹陷型包层单模光纤

DD Delay distortion 时延失真

   Differential detection 差分检测

   Drift-diffusion 漂移扩散

DDE Dynamic data exchange 动态数据交换

DD-EDFA Dispersion decreasing erbium-doped fiber amplifier 色散降低掺铒光纤放大器

DDF Dispersion decreasing fiber 色散降低光纤

DFB Distributed feedback laser.  分布反馈布拉格激光器

DFCF Dispersion flat compensation fiber 色散平坦补偿光纤

DFF Dispersion flat fiber 色散平坦光纤

Dispersion flat single mode fiber 色散平坦单模光纤

DFOS Distributed fiber optic sensing 分布式光纤传感器

     Dual frequency optical source 双频光源

DFS Distributed fiber sensor 分布式光纤传感器

DFSM Dispersion flattened single mode 色散平坦单模

DM Dispersion management 色散管理

DMF Dispersion management fiber 色散管理光纤

diffraction grating 衍射光栅

diode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conducts electricity in one direction only. The simplest semiconductor

devices are diodes.

dispersion 色散,一种光传输过程中的现象

DOAP Division-of-amplitude photopolarimeter 分幅光偏转计

DOES Double-heterostructure optoelectronic switch 双异质结光电开关

DOP Degree of polarization 偏转度

DOS Digital optical switch 数字光开关

DPON Domestic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国内无源光网络

DRB Double Raleigh backscattering 双瑞利背向散射

DS Dispersion shift 色散位移

DSCF Dispersion slope compensation fiber 色散斜率补偿光纤

DSF Dispersion-shifted fiber. 色散位移光栅,单模光纤的一种,在1550nm处色散为零,用于DWDM系统中

DSL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数字用户线,利用现有公用电话网的二线用户环路作为综合业务数字网基本用户/网络接口,并实现传输速率为160kbit/s的双数字传输的用户线路。

Distributed Service Logic 分配式服务逻辑

DS-SMF Dispersion shifted single mode fiber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DU Dispersion-unshifted single mode fiber)非色散位移光纤(单模光纤)

DWDM 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密集波分复用器

E

EA Electro absorption 电吸收

EAM Electro absorption modulator 电吸收调制器

EBL Expanding beam laser-scan 扩展束激光扫描

ECC Embedded communications channel 嵌入式通信信道

ECL External cavity laser 外腔激光器

External cavity mode-locked semiconductor laser 外腔锁模半导体激光器

ECM Echo cancellation method 回波消除法

ECMLL External cavity mode-locked laser 外腔式锁模激光器

ECSL Extended-cavity semiconductor laser 扩展式腔半导体激光器

External cavity semiconductor laser 外腔式半导体激光器

EDF Erbium-doped fiber 掺铒光纤

EDFA Erbium-doped fiber amplifier 掺铒光纤放大器

EDFFA Erbium-doped Fluoride fiber amplifier 掺铒氟化物光纤放大器

EDFL Erbium-doped fiber laser 掺铒光纤激光器

EDFLS Erbium-doped fiber laser source 掺铒光纤激光源

EDFRS Erbium-doped fiber ring laser 掺铒光纤环激光器

EDPA Erbium doped planar amplifier 掺铒平面放大器

EDWA Erbium doped waveguide amplifier 掺铒波导放大器

EE-LED Edge-emitting LED 边发射发光二极管,其光输出功率是从异质生长层之间发射出来的发光二极管。与表面发射的发光二极管相比,它通常具有较高的输出功率,与光纤和集成光路的耦合效率也较高

EELS Edge-emitting laser 边发射激光器,一种边发射的发光激光器,它的发光区被限制在一边的很小部分,有限的光发射区改善了与光纤和集成光路的耦合效率

EFBGL Erbium fiber Bragg grating laser 铒光纤布拉格光栅激光器

EML Eroabsorption modulated laser 电吸收调制激光器

EOM Electro-optical modulator 电光调制器,通常以调制信号为外加电场,改变电光晶体的双折射特性,从而达到改变光的参数的目的。电光调制和其他调制方法相比,器件结构稳固,不易失调。缺点是损耗较大,调制电压较高,调制电源功率损耗较大,调制频率与带宽很高

EOTF Electro-optic tunable filter 电光可调谐滤波器

EP Eye pattern 眼图,为评价数字传输系统的特性,把接收到的随机基带数字信号波形同步显示在示波器屏幕上。所出现的图形形状像人眼,故称为眼图。从眼图可一目了然地看出此传输系统码元间干扰的程度

ER 112

Ethernet
以太网

F

FDDI Fiber Distributed Data Interface.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一种光纤通信标准。采用单一的比特流格式而不是采用一组字节格式的光数据传信率。

FE Fast Ethernet. 快速以太网

fiber-optic cable A data transmission medium that uses glass or plastic fibers, rather than copper wire, to carry

modulated pulses of light; also called optical fiber.

Fibre Channel A technology for transmitting data between computer devices at data rates from 100 to 400 MBps over

optical fiber or copper. Fibre channel is optimized for connecting servers to shared storage devices and

for interconnecting storage controllers and drives.

FWM Four-wave mixing. 四波混频

G, H

Gbps Gigabits per second. 吉比特每秒

GBps Gigabytes per second.  吉位每秒

GE Gigabit Ethernet. 前兆以太网

GHz Gigahertz (one billion hertz).  吉赫兹

graded-index fiber 渐变折射率光纤

GIMM Graded Index Plasec-Cladding Fiber  渐变折射率多模(光纤)

I

ILEC 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primary existing carriers, formerly known

as 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RBOCs); distinguished from new competitive carriers coming

out of deregul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L insertion loss
插入损耗

IP Internet Protocol. 网际协议,TCP/IP网络体系结构中的网际层协议,用以提供无连接的数据报服务

IR Intermediate reach. Distance specification for optical systems that operate effectively from 3 to 20 km.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国际电信联盟,简称国际电联

ITU grid

ITU 标准指定激光波长,以193.1 THz (1552.52 nm)为中心,基于100 GHz 频率间隔

IXC Interexchange carrier.  交换机间载波

J, K,L

lambda A data channel in a WDM or DWDM system assigned to a specific wavelength. Lambda and

wavelength are sometimes used interchangeably.

LAN L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一种小范围内采用的高速,低误码的网络形式。以太网,FDDI 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和令牌网被广泛的应用在局域网技术中。并列的还有城域网MAN 和广域网WAN

Laser  激光

LD  laser diode.
激光二极管

LEC Local exchange carrier.  市话载波

    Local exchange center   市内交换中心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光二极管

loss budget The amount of overall attenuation allowable in a system.

LR Long reach. 远距离

   Link restoration  链路恢复

   Local record    本地纪录

   Location register   位置寄存器

M

MAN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城域网,比局域网的范围宽一些,通常在一个城市范围内,连接全球网络的长途骨干部分和接入部分。

material dispersion  材料色散

Mbps  兆比特每秒

MM fiber Multimode fiber. 多模光纤

modal dispersion
模式色散

MPLS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多协议标签交换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UX See multiplexer.  多路复用器

N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Central data storage system that is attached to the network that it serves. See

also SAN.

NDSF Non-dispersion-shifted fiber.   非色散位移光纤,单模光纤的一种,零色散点在1310nm处。

nonlinearity
非线性,指电路,光电器件,光纤的信号中产生的不良因素。

NZ-DSF Non-zero dispersion-shifted fiber. 非零色散位移光纤,单模色散位移光纤的一种,在1530~1550nm区色散不为零,即G.655单模光纤,用于1530~1550nm以外区域的信号传输,能够扩大传输带宽同时还减小光纤的非线性效应。

O

OA Optical amplifier. 光放大器

OADM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er. 光插/分复用器

OC Optical carrier. 光载波,为SONET 光传输定义的一系列物理协议(如OC-1, OC-3, OC-12)

optical channel
spacing
光通道间隔

optical fiber
fiber optic cable.  光纤

optical link loss

budget

The range of optical loss over which a fiber optic link will operate and meet all specifications,

expressed relative to the transmitter output power.

OTDR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光时域反射计,利用反射测量技术测量光波导特性的一种仪器

P

PDH Plei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准同步数字系列

photodetector An optoelectronic transducer such as a PIN photodiode or avalanche photodiode.

PD
photodiode

光电二极管,一种能够将光转化为电的半导体器件

photon 光子,一种电磁能量子

photonic
光电,一种用以描述A term used to describe communications using photons, analogous to electronic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layer
物理层,开放式系统互连参考模型的首层。全光技术例如DWDM即是工作在物理层。

PMD Polarization mode dispersion. 偏振模式色散

POS Packet over SONET. A technology in which IP packets are mapped into SONET frames with

intervening use of an ATM layer.

protocol

transparency

Ability of systems to transport information without being aware of higher layer protocols. Such systems

are also sometimes called protocol agnostic.

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公共交换电话网,用户提供电话业务的语音传输网,其交换中心分布在较广的地理范围内,并用通信线路连接起来。交换中心之间和交换中心与交换局之间遵守通信公司自己制定的信令系统。

R

Rayleigh scattering The scattering of light that results from small inhomogeneities of material density or composition.

refractive index  折射率

regenerator A device that regenerates optical signals by converting incoming optical pulses to electrical pulses,

cleaning up the electrical signal to eliminate noise, and reconverting them to optical pulses for output;

also called a regenerative repeater.

S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 A dedicated, centrally managed, secur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at enables

any-to-any interconnection of servers and storage systems. See also NAS.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同步数字系列,由欧洲标准制定的一种采用ATM和SONET在光纤上 European standard that defines a rate and format standards for

transmission of optical signals over fiber using ATM and SONET. In contrast to PDH, SDH provides

for a synchronous multiplexing scheme. See also PDH; SONET.

short reach See SR.

SM fiber Single-mode fiber.  单模光纤,其纤芯很小,只能通过一个模式。

SNR Signal-to-noise ratio. 信噪比,用于衡量信号质量的参数

SONET 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  同步光网络,由Bellcore开发的一个接口标准,广泛应用在电信中的光纤高速同步传输

SR Short reach. Distance specification for optical systems that operate effectively up to 3 km.

step-index fiber Fiber that has a uniform index of refraction throughout the core.

T

T-carrier Generic designator for any of several digitally multiplexed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systems. The

two most common are T1, which transmits DS-1 formatted data at 1.544 Mbps, and T3, which transmits

DS-3 formatted data at 44.736 Mbps.

TDM 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 时分复用

Transponder
转发器,用在DWDM系统中,能够接受信号,并且将其转换为波长信号以便与其他波长复用。

U, W

UPSR Unidirectional Path Switched Ring.  单向通道交换环

WAN Wide area network.  广域网

waveguide
波导,一种限制和引导电磁波传输的材料介质。光纤就是波导的一个例子。

WDM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波分复用器

网友(2015-07-20):
挺详细的,有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02-04):
谢谢楼主,很用心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