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DK参数修改上限下限值

楼主(2014-11-16):
在电路设计时候,调用PDK时,总有些参数限制,fab会把某些参数上限或者下限定死,比较不方便,请问如何修改PDK,能够突破这些限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不要突破这些限制吧

网友:
把model file copy 下,然后改个名,写个wrapper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改呢?
这样仿真文件也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f我看了,但是不知道改哪里,能给个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会改一个简单的金属电阻类,不会改重要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edit  然后选择需要更改的参数  看看w  l限制的语句就好了

网友(2015-08-20):
回复 楼主:

1.  You can break these restrictions with the CDF tool provided in the CIW. There you can modify the base library which is your technology(PDK). If this is not what you expected,2. The limits are set in the model file and it is not good to change them. The FAB characterizes the device and decide their parameters.

网友(2017-10-30):
为什么要改呢?
这样仿真文件也要改

网友(2018-05-27):
有些参数限制

网友(2020-03-27):
如果只改个别的器件 可以把属性栏里面的 Hard_constrain 去掉,然后你想改多少就该多少  不影响CDF

版本617

网友(2024-03-18):
您好,请问这个hard_constrain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