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rf_1P6M 中芯国际 0.18um工艺 设计文件中电容mismatch是多少?

楼主(2014-11-16):
“smic18mmrf_1P6M” 中芯国际 0.18um工艺 设计文件中电容的mismatch是多少?

或者说在哪个文件里面有写电容的 mismatch /失配呢?

网友:
同求simc13mmrf,simc65mmrf的电容失配

网友(2021-05-11):
你好,我也在用smic18mmrf 1p6m的工艺库。请问你的CAP失配参数是怎么查阅的啊?

网友(2022-04-22):
找到了吗

网友A(2022-07-24):
仿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2023-03-26):
引用 网友A:
仿一下就看到了

您好,我想问一下电容失配这个怎么仿呢,我是新手不太懂,可以指教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2024-09-07):
千分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分之一吧

SMIC0.18做不到这么低吧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B:
千分之一吧

尺寸不同,mismatch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