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logic analyzer使用

楼主(2014-11-1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59470522\QQ\WinTemp\RichOle\9L5CN_Y`Z]S5(B~SL`0J~C3.jpg 9L5CN_Y`Z]S5(B~SL`0J~C3.jpg 各位大神如何测量这种45度角的mos管和怎么放置,有将器件旋转45度角的功能?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
在工具栏中找找这两个icons,第二个能把ruler工具变成45°测量。

楼主:
谢谢,测量可以了,但怎么放45度的管子

网友:
源栅漏对应上就ok啦,有必要放置的重合到某种地步吗?

网友:
抄版图也不能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