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楼主(2014-11-16):
请问这个东西怎么装到MATLAB里,WINDOWS版的???

网友:
it is has in-build spice compiler , ref any simpower system / simscap both are very adv ele comp for circuit design

网友(2020-09-17):
教程里面都有的。安装cppsim之后,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and octave. 最好自己好好阅读一下。主要有两个步骤,一个是addpath到matlab或者octave里面,然后重点是要编译loadsig.c文件(只要cd到hspicetoolbox的文件夹路径,然后在那个路径下面,在Matlab/octave的command窗口里面运行mex loadsig.c即可)。最后就是愉快的调用大神写的函数,提取仿真数据里面的结果,然后Plot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