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

楼主(2014-11-16):
请问模拟集成电路版图提取应该怎么提取,详细点就是有没有正在用chip logic analyze工具的,这个软件怎么用的,求大神指导,本人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有条件你最好找身边用过的人问一下,没有条件就看manual,然后碰到问题再来论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