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EDI中给时钟树加shielding

楼主(2014-11-17):
cts的部分脚本如下所示,布线后没有看到给时钟树加shielding,请高人指点。=====
RouteTypeName CK1
NonDefaultRule W3S3
PreferredExtraSpace 0
TopPreferredLayer 4
BottomPreferredLayer 3
Shielding VSS
End

=====

此外,从log文件只看到如下warning,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该如何解决?
=====
#WARNING (NRDB-2005) SPECIAL_NET VDD has special wires but no definition for instance-pin connection. This will cause routability problems later.
#WARNING (NRDB-2005) SPECIAL_NET VSS has special wires but no definition for instance-pin connection. This will cause routability problems later.

=====

网友:
spec里面相应的clock里面设置RouteType CK1 没?
log里面的问题是你没有globalConnect V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是我设置情况

=======
AutoCTSRootPin clk
MaxDelay 3000ps
MinDelay 1000ps
Buffer CLKBUFX2 CLKBUFX3 CLKBUFX4 CLKBUFX6 CLKBUFX8 CLKBUFX12 CLKBUFX16 CLKBUFX20 CLKINVX1 CLKINVX2 CLKINVX3 CLKINVX4 CLKINVX6 CLKINVX8 CLKINVX12 CLKINVX16 CLKINVX20
MaxSkew 10ps
SinkMaxTran 100ps
BufMaxTran 100ps
MaxDepth 20
UseCTSRouteGuide YES
RouteClkNet YES
RouteType CK1
#LeafRouteType specialRoute
End
========

网友:
后面用setAttribute 看看 ,  -shield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是对一个block进行布局布线,没有IO的那种。加上“setAttribute -net {clk} -shield_net VSS”后,还是没有得到shielding,通过reportShield看到如下警告,该如何解决?
#WARNING (NRDB-2005) SPECIAL_NET VDD has special wires but no definition for instance-pin connection. This will cause routability problems later.
#WARNING (NRDB-2005) SPECIAL_NET VSS has special wires but no definition for instance-pin connection. This will cause routability problems later.
#WARNING (NRDB-976) The step 0.460000 for preferred direction tracks is smaller than the pitch 0.490000 for LAYER METAL6. This will cause routability problems for NanoRoute.
#Merging special wires...
#-----------------------------------------
#
#
Shielding Summary
#-----------------------------------------
#average ratio              : 0.187
#number of nets no shielding: 3
#-----------------------------------------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没有设globalNetConnect的问题,谢谢两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