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ISIV 13.20 nc verilog 仿真,SST file has attained maxium file size

楼主(2014-11-17):
INCISIV 13.20 nc verilog 仿真出错,到ncsim这步出错:

*E, SST2ER:
SST2 interface error: SST file has attained maxium file size.
我看了一下,这时的shm.db.dsn文件大小,正好是4.0G bytes,试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个情况?

哪个大神指导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我用的是64bit啊,不应该不应该。。。

我哪个环境变量没有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没有什么设置,来改变允许的shm.db的文件大小?
还是说cadence只能处理4GB的shm.db?

网友: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不确定是这个问题,试试看吧

楼主:
这个变量设了的,
软件是工作在64位模式下。

我觉得还是cadence自己的限制,数字仿真怎么没有一个变量来设置波形文件大小,或者说就不要限制。

spice仿真就是可以设置波形文件大小的。

网友:
$shm_open记得是可以用分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xxx_run1/shm.db文件夹下有两个文件,一个是shm.db.dsn,另一个是shm.db.trn。

我记得shm.db.trn这个文件是可以分卷的,跟仿真时间有关,时间长了,数据大了,就会产生shm.db.trn-1,shm.db.trn-2.。。

现在是shm.db.dsn这个文件,可能我说的有点问题,shm.db.trn这个才是记录波形的。

那shm.db.dsn这个只是记录有哪些信号需要记录? 改变 Record Signals里的选项就会影响这个文件的大小,仿真起来后它大小不变,目前我只能选择少记录一点信号了,把它的大小控制在3.x G Bytes。

网友(2018-07-16):
回复 楼主:

   请问,好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64bit软件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