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v中对象的创建

楼主(2014-11-17):
2

2

1

1

上述两段代码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第一个会出错,斯皮尔所著的systemverilog 验证一书中有讲,但是还是不清楚,请神人指教。

网友:
第一个句柄指向不同对象,第二个句柄指向同一个对象,只是地址值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斯皮尔的树种说,第二种在transmit发送事务数个周期的情况下,会出现新的addr覆盖旧有的addr的现象,从而导致transmit发送的都是相同的addr值?

网友:
第二种句柄始终指向的是同一个地址,如果数据没有及时处理,比如说打几个cycle,新产生的数据就会覆盖先前的数据。比如说在scoreboard中比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