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去掉版图中的紫色边界框?

楼主(2014-11-17):
画版图时,出现了一个紫色的框,大概是限定面积的框吧。
我想把它改掉或者进行编辑,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求问各位。

谢谢。

如下图的紫框

网友:
看起来像是boundry。
如果你使用XL的话,在顶端有个option,试试不选就可以了。
或者看看tf中能不能有权限把这个层次放出来,删掉。
实在选不中的话你就新建一个cell,把这边的东西copy过去就好了。

网友:
選取那各框  按 del 刪除
            或是按 q 編輯 坐標 可改變它的大小
有些功能要配合那各框
你可以先刪除 , 最後在加上去

選不到 ?
在 LSW 設定 或 tf 那邊 設定
讓它可以被選到

网友:
楼上大神

网友:
prbondary或者border吧,看下lsw中有没有,有的话设置该层为可修改即可;不过看你的情况应该是lsw中没有添加,那么需要添加该层的显示。

网友:
1、用一下这个程序http://bbs.eetop.cn/thread-358872-1-1.html 让prBoundary变成可选,然后选择删除。
2、在做XL的时候设置里面把prBoundary那个选项去选

楼主:
根据楼上的回答和自己继续搜索的结果,找到了解决办法:

在LSW框内,选择edit,set valid layers
然后在纷繁复杂的诸多东西中,找到prBndry项,点一下其前面的框,使其变为可选项。

原来这个紫框 preboundary 是默认不可选中,不可操作的。。

另外,感谢楼上诸位的回复。

网友(2022-06-05):
在all layers下的空白右键有个edit valid layers,找类似prbound之类的层,把它右边可选择的点上就可以删了。我是IC618。感谢楼主提示

网友(点评):
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先make boundary  editable, 然后选中删除即可

网友(2022-10-21):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上的回答和自己继续搜索的结果,找到了解决办法:

在LSW框内,选择edit,set valid layers

找到了,谢谢

网友(2024-02-20):
来自十年之后的答案:(IC618)
还有一个办法是在layer下面的objects列表中,把Boundaries所在行V后面的S勾上,就可以选择了。
当然,首先可以在generate的时候,不勾PR bound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