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面包板上用ZENER做ESD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个制造出来的DIE,IC的PIN上没有ESD保护。小弟想在测试的面包板上用ZENER DIODE来实现ESD保护,即在面包板上对每个普通的PIN,都用ZENER DIODE连到VCC和GND,然后再放入DIE进行测试。如下图所示

小弟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有效地实现,类似于IC内部的ESD保护功能,还请大侠指教:
(1)这样的情况,是否有什么操作顺序上的限制?比如是不是应该在放入DIE之前,先把VCC上电?还是必须等DIE放入了之后才能上电呢?
(2)如果这是一个低压的VCC,比如3.3V,2.5V或者1.2V,对于ZENER的选择有没有特殊的要求?能不能用某一款ZENER满足不同的三种VCC呢?

谢谢!

网友:
最好先让所有的pin,包括电源和地都接到一个共同的地电位上,做好所有连接,再断开,再连接VCC上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点!小弟不是很清楚您的意思,是不是按照以下步骤呢?

(1)在放入DIE前,把DIP PACKAGE上的每一个PIN,都短路一个共同的地电位上(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DIE没有上电也会打坏二极管吗?)
(2)对于除了VCC和GND这两个PIN以外的所有PIN,都接上两个二极管,同时把上侧的二极管与VCC PIN短路
(3)把第一步里面的那些短路的线全部拆掉,然后放入DIE,再上电

是不是这样呢?谢谢!

网友(2016-04-21):
没有esd,hbm,cdm,一接触就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