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写一个DDS,想用Nios ii当控制器,但是无从下手,求各位有经验的帮助

楼主(2014-11-18):
波形发生的module基本写出来了,频率和幅值都可以用控制字调节了。但是现在就是怎么实现这个系统完全没头绪。用的DE2-115.想用Nios ii软核来做一个控制器,用板子上的液晶屏来显示信息,然后用配的红外遥控器来操作,目测这个里面感觉会涉及到浮点计算。完全没用过Nios ii,求有经验的人来大概告诉我应该学点什么???

网友:
个人觉得DDS并不需要NOIS,或者NOIS只是需要传递频率控制字和幅度。DDS模块采用控制字和幅度作为参数调节输出。
幅度用一个乘法器控制DDS的输出即可,NOIS就是纯控制。

网友:
找个Nios的教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