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时候,怎么识别出来各个器件的?

楼主(2014-11-18):
如题,LVS怎么识别出来什么是电容、电阻、MOS管。。。。。。是有标识层吗,能举个例子,标识层是什么啊?

网友A:
你需要找本svrf 的guideline进行学习。
用基本电阻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势必需要poly层、salicide block层、res 识别层,那么ok,三层的and就是我需要的poly电阻器件,器件两端可以根据三层关系运算。它的方阻定义了的话,那么ok,长比宽乘方阻。那么就是各个参数如何运算的问题了,用area和conincide妥妥的就可以搞定。

所以,你还是找本svrf好好看看吧。

网友:
You can search "DEVICE" in SVRF.

网友:
有专门的层啊,Design Rule里有专门的层啊!!  例如 RESNW  : Dummy Layer For DRC/LVS purpose : Define NW resistors

网友:
lvs rule deck 里面有对device的描述:例如:哪些图层构成pmos等等。
calibre就是根据这些描述将gds抽出成sp电路文件,然后再和netlist产的的sp进行对比

网友:
svrf语言来描述的

网友:
根据LVS rule来check,PEX跑完后,你可以通过virtuoso里面的calibreC来查看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找本svrf 的guideline进行学习。
用基本电阻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势必需要poly层、salicide bloc ...

请教一下在第几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