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容开关阵列的VCO怎样仿出这样的曲线

楼主(2014-11-18):
如题所示,采用四位数字信号控制开关电容阵列,把频率分成16段,请问这个图像怎样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需要利用calculator中clip函数

楼主:
回复  univerw

   好像需要利用calculator中clip函数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pss自带的sweep是一根,
再加上ADE-->Tools-->Parametric Analysis再加一个维度的Code扫描

这样我只能仿真出一根来,仿不出一簇曲线来
引用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 clip函数的使用 可以参考Cadence 函数 用户手册然后使用parametric analysis 扫描参数仿真
如要需要好几条的话,一种的把你的SCA的控制位000-111 作为parametric analysis来扫描仿真
另外比较笨的方法是导出单组数据,在excel中拟合也行

网友:
这张图可以充分体现hspice相比于spectre的大规模仿真优越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Code的维度怎么加上去?我是要用四位数字信号去控制的,那我怎样设置这个变量呢?是要设置四个变量还是怎样设置?在Parametric analysis中只能扫描一个变量吧?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你们的behaviorLib如果没人做过setbit这样的东东。可以用这种方法
比如,你的四位数字信号输入分别是b3,b2,b1,b0
你可以设变量FC,然后
b3=int(FC/8);
b2=int((FC-b3*8)/4);
b1=int((FC-b3*8-b2*4)/2);
b0=FC-8*b3-4*b2-2*b1;

int是取整函数,然后sweep  FC这一个变量就好,图形上的label你再自己去处理吧

回复  totowo

  你好,请问这个Code的维度怎么加上去?我是要用四位数字信号去控制的,那我怎样设置 ...
引用 楼主:

网友:
另外 parametric analysis是可以做多维度扫描的,四位数字一样也可以做

回复  totowo

   你好,请问这个Code的维度怎么加上去?我是要用四位数字信号去控制的,那我怎样设置 ...
引用 楼主:

网友:
怎么尽是这种帖子,这个曲线需要人教才能仿真出来吗? 动脑筋想想。
PSS里面Vctrl电压变化是一个维度,开关电容控制位按bit跳动是一个维度。这很难吗?

网友(2015-07-04):
写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模块 然后直接扫十进制数即可

网友(2016-03-30):
用Verilog-A语言建模,输入十进制数0~15,输出为二进制编码000~1111控制电容阵列的电容值。最后将那个输入的十进制数设置为变量,对调谐电压进行扫描的同时对它进行parametric analysis仿真

网友(2016-10-22):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十进制变量怎么设置呀?

网友(2017-01-1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