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杂散的抑制问题

楼主(2014-11-18):
我现在正在做Σ-Δ小数分频PLL,用了单环三阶2位量化输出调制器,怎么觉得VCO输出时钟抖动非常大啊,两三百ps,比整数的PLL大多了,滤波器的电容用了很大,环路带宽已经设置得很小了,抖动还是很大。分频器的瞬时分频还是只有整数分频,平均值是小数,这样每个PFD比较周期都会有相位差,使得电荷泵会对滤波电容充放电,也就导致了VCTRL电压不稳定,这个电压波动要如何抑制?还有我的VCO是用环形VCO,工作频率为200M左右,这个对输出的时钟抖动有影响吗?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实在是不知道这些抖动要如何减小。不胜感激

网友:
你先把ring osc VCO用一个理想的VCO模型代替看看呢?

网友:
行为级仿真一下先

网友:
目前这个jitter算正常的了,还想提高可以提高采样率和降低量化步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滤波器几阶的?过了零点后环路滤波器对量化噪声的抑制是-20db/dec,而三阶DSM的噪声是呈60db/dec上升的,当然接近fs/2时是平缓的。  如果两阶,可以再加一级滤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