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人使用过synplify来综合带designware例化模块的系统?

楼主(2014-11-18):
如题我的verilog代码中使用了designware的乘法器与除法器,在modelsim调试时使用的是sim模型,现在准备使用synplify综合了放fpga跑,所以用syn模型替换了sim的.v文件。
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应该怎么做?如果只是用文件替换的话会报错:
reference to undefined module DW02_mult

我的.v文件叫做DW02_mult5x5(因为是5bit的乘法),在文件里有:
// Instance of DW02_mult
DW02_mult #(A_width, B_width)
U1 ( .A(A), .B(B), .TC(TC), .PRODUCT(PRODUCT) );

这样的例化语句。。
实在是一头雾水,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T.T

网友:
在synplify的工程里,把dw_verilog.v加入到工程里,记得只要安装了synplify_premier就有这个了。还有一种做法,synoplify_premier貌似有DESIGN_WARE的选项,你找找看。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方法可不可以在 windows的环境下运行?  下面的官方教程, 是不是说明不需要有dc compiler 安装, 只是有design ware 就可以啊?
http://www.synopsys.com/Company/Publications/DWTB/Pages/dwtb-fpga-jun2012.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win下面运行,synplify premier有designware的库,可以在工程选项里面勾上(现在的版本可能默认就勾上了),然后做综合什么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synplify 2013.03 premier 这个版本可以么? 这个要求我们给DC 的安装路径啊

截图

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需要设置DC的目录的

网友(2015-10-12):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在工程选项中勾上这个dw库,那么在filelist中还需要添加dw库中提供的行为模型吗(比如DW_div_pipe_inst.v)?还是说要把这个行为模型删掉才能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用于simulation的,不能综合,所以synplify的项目里面不能添加这个。

网友(2015-12-18):
回复 楼主:
大神能给个snyplify pro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