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工艺做USB1.模拟PHY

楼主(2014-11-18):
在做driver端的时候,DM(DM比DP端多了个1.5K上拉电阻) DP的波形随工艺角 温度变化比较大,始终无法满足在所有工艺角或温度条件下都能满足USB协议中规定的DM DP的要求(比如-40°满足了 85°就满足不了,SS满足了,FF就满足不了)。
由于不方便贴图,描述一下具体的电路结构:
LOW-SPEED时
电流是V/R的方法来实现的,驱动管前级做了摆率控制。基本上就是比较典型的USB驱动电路的结构。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4-12-26):
全速应该没啥问题,低速设备是需要挂200pF到450pF的,官方标准,挂上去1.5K上拉就不那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