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in

楼主(2014-11-18):
icc 自动摆完pin后,write_io_constraint 得到一个pin的脚本。我修改了一个pin的位置。然后直接read_io_constraint,发现pin的位置根本没有挪动,这是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读完再create_floorplan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有效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read_io_constraint 然后read_floorplan,发现pin就动不了,如果create_floorplan是ok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命令应该不行吧,看起来它就是吃进去你之前的在floorplan吐出来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先read_io_constraint 然后read_floorplan是不行的。有办法让write_def的时候 不把std cell吐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它不是有很多option么、 -fix -macro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啦,set_physical_constraint_pin -offset 3.46  貌似不能小于这个值,比如改成1,他还是会默认改成3.46?你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