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FSS VIA WIZARD使用

楼主(2014-11-18):
为什么HFSS VIA WIZARD在win7 64位机器上无法使用:而XP64位系统就没问题。求解。。。。。。

楼主:
HFSS VIA WIZARD无法进行24层板以上的建模。。。。。。

网友:
没有问题,我这里都建到30层了,win7 64 旗舰版  hfss15.0
via wizard3.1

楼主(2014-12-19):
我用的也是win7 64 旗舰版via wizard3.1,不同的是我用的HFSS13,在叠层超过24层以后老是报错,提示:Run-Time-error“380”,Invalid property value,不知能否把您的via wizard3.1共享一下?我的只能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把你的hfss13.0卸载干净后重新安装下就好了

网友(2019-05-09):
感谢6楼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