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cxt和*.ile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编辑

楼主(2014-11-18):
有谁知道*.cxt和*.ile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编辑,这个*.cxt和*.ile的文件不是音频视频文件,是一个受保护的脚本文件,我想打开看里面的内容,网上的方法试过了,没用,所以来这里请教高手 !!

网友:
ile有密码用cadence load一下应该就行。不知道密码貌似就不行了。cxt的那就别想了,那个是二进制的,即使打开看了你也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