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toDC 中PLDMOS的应用疑问

楼主(2014-11-18):
我在做DC to DC的Boost电路中,使用了非对称的LDPMOS,工艺规定电流只能由Source流向Drain,我现在的接法会导致电流由Drain流向Source,这样是否可行呢?/谢谢大家了

LDPMOS in Boost

LDPMOS in Boost

网友(2015-01-05):
yes, but check if SW > OUT

网友(2015-11-17):
boost model, VOUT>VSW, so there have a sub select block, when VSW>VOUT, vsub=vsw, other vsub=vout when VOUT>V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