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FT IP core v7.1 datasheet

楼主(2014-11-18):
谁有Xilinx FFT IP core v7.1版本的datasheet?这个版本的IP core是普通的核,带有AXI接口的核已经通过测试可以使用,但是现在领导要求用这种IP外加AXI接口重新做。我用的Xilinx 14.7的软件,这个IP core的datasheet打不开,网上也没找到。谁有的帮忙发一份,3Q~~~~~

网友:
是为了节约面积才要求在外面加吗?
不太容易哦

网友:
你可以在ISE里面点数据手册,然后按照弹出来的UG或DS号到X网站查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考虑到FFT后面加的信道估计模块均衡的模块好做,直接用四相位并行处理,如果用AXI接口的FFT,数据输入的四相位要先做格式转换转成四路256点的一个block的数据,但是这样后面会很难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手册打不开,网站上也看了没找到~~

网友:
AXI很烦,面积很大
一直在找节约面积的方法..................
现在X公司很不厚道了,很多东西没文档,ISE14.8也不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都要靠度娘来解决啦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