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怎样利用在线测厚仪测量圆柱体厚度?

楼主(2014-11-18):
怎样利用在线测厚仪测量圆柱体厚度?

网友(2015-05-05):
用ZLDS102激光传感器

网友:
如果是测量圆柱体的高度和截面外径都可以利用ZM10X测径传感器进行测量,如果单纯是高度的话还可以利用ZLDS10X激光位移传感器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