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用set_multicycle_path 但是不知道例化名,如何定位startpoing和endpoint【已解决】

楼主(2014-11-18):
我想用一下 set_multicycle_path 3 -setup -from [get_pins q1_reg/Q] -to [get_pins q2_reg/D],然后写了简单的verilog代码,如下:两个D触发器级连:

module test(clk,din,rst_n,q1,q2);
  input clk,rst_n;
  input din;
  output q1,q2;
  reg q1,q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q1<=0;

q2<=0;
       end
   else
     begin
       q1<=din;
       q2<=q1;
     end

endmodule

在sdc文件中加入了下面的话: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2500 -waveform { 0.000 0.6250 } [get_port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0.850 [get_clocks {clk}]
set_multicycle_path 3 -setup -from [get_pins q1_reg/Q] -to [get_pins q2_reg/D]

为什么timing report中还是检查的一个周期的
Point                        Fanou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q1_reg/CK (HDR_DRNQ_2)                   0.00       0.00 r
  q1_reg/Q (HDR_DRNQ_2)                    0.14       0.14 r
  n2 (net)                       2         0.00       0.14 r
  q2_reg/D (HDR_DRNQ_1)                    0.00       0.14 r
  data arrival time                                   0.14

  clock clk (rise edge)                    1.25       1.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5
  clock uncertainty                       -0.85       0.40

莫非DC综合前不知道网表中有两个例化名是q1_reg q2_reg的D触发器,那我该怎么写呢

楼主:
找到了一个方法,不知可不可行。
先不加特定的约束,dc完之后在生成的网表中找到例化名和端口,然后再讲约束添加到sdc文件中,重新做一遍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