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公路路面平整度检测

楼主(2014-11-18):
公路路面平整度检测是用一维传感器还是用二维传感器,但有一个参数分辨率要达到0.01%?

网友(2015-05-24):
可订制各种尺寸的路面平整度检测传感器,适应恶劣环境,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
路面平整度检测传感器提供了一个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路面平整度检测传感器产品除标准系列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您可申请样品试用,我们帮您解决试验过程中的问题,直到您满意为止。我公司也可帮您用这种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尺寸、轮廓、厚度等测量系统的软硬件集成。

路面平整度检测传感器应用领域:
广泛用于火车轮轮缘轮廓测量,公路车辙、平整度测量。也可用于非接触测量位移、三维尺寸、厚度、物体形变、振动、分拣及玻璃表面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