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13运行inspect和process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8):
在CentOS7里面按照坛子里大神的指导成功安装上了Sentaurus2013,swb,sde,tecplot都可以运行,但是inspect和process运行报错,具体如下:inspect: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lzma.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proces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a.so.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6-04-12):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缺少库文件,liblzma.so.0 和 libma.so.3,yum install libma.so.3 liblzma.so.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