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周期路径检查时为什么hold的设置比setup要少一个周期【已解决】

楼主(2014-11-18):
多时钟周期或者多周期路径检查的时候,如果setup设置成N,那么hold需要设置成N-1;即是说
Thus, in most designs, a multicycle setup specified as N (cycles)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a multicycle hold constraint specified as N-1 (cycles).

如下图

能否解释一下原因呢,难道hold检查的时候就用2nd edge不可以吗

网友:
上面示意图不就是如果3 edgechecksetup,2edge就check hold吗

楼主:
但是实际要求的hold capature edge应该是第0个 而不是2nd edge;
我已经知道原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第二个,

网友:
set_multicycle_path第一句Setup设置后是默认的Wave Pipelining,也就是延时变大、带宽不变的“真MultiCycle”,这个对OCV要求很严格,总体来说没什么人敢用......第二句Hold设置后变为带宽至少减半的“假MultiCycle”。

楼主:
原因如下,两种说法,本质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是默认的,即hold的capature edge is prior to setup capature edge,This imposes a restriction that data can only change in the one cycle before the setup capture edge as the figure shows. Thus the data path must have a min delay of at least two clock cycles tomeet this requirement. Here is such a path report.
   说法二:hold 是对前后两个flipflop在相同时钟沿的检查.设了n-1就是返回n-1个周期做hold的检查,满足了两个flip flop在同一个时钟沿。如果没有-hold默认是检查n前一个有效时钟沿,如果n>=2,hold的检查就不是在同一个时钟效沿,对hold的要求就要多n-1个周期,那样太苛刻了,一般时序无法收敛。

网友(2017-07-30):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wave pipelining? 对OCV要求很严格,怎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