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error pack:679 求助!急

楼主(2014-11-18):
各位大神好!
我在用ISE 下载程序到FPGA上时,在implementation design的时候出现了pack:679的错误,说是unable to obey design constraints,检查时并没有发现管脚分配错误。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design constraints 一般都有些什么限制啊?恳请各位帮忙,谢谢啦!!!

网友:
应该有更为具体的提示吧?constraint主要包含管脚约束、时序约束、位置约束、布线约束(几乎没用过)

网友:
最好描述更详细,pack error一般的应该是管脚绑定有问题,如果不是,看看是不是管脚的时序约束太快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