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FPGA内部时钟资源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小弟最近在研究FPGA时钟资源的手册,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在Virtex6系列FPGA中,Bank分为top层和bottom层,请问我怎么查看一个Bank到底是在top层还是在bottom层呢?手册上说一个CMT只能驱动同一层的BUFGs,那么是不是一个CMT左右的两个时钟域内的IO Bank(最多4个IO Bank)必定都是在同一个层(top或bottom)里呢?

网友:
那个不应该叫层吧 ,应该是片子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吧 ;BUFG只能被位于相同半边的CMT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