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全局时钟管脚

楼主(2014-11-19):
菜鸟弱弱地问一下:怎么查看哪些是Xilinx FPGA的全局时钟管脚?随便给时钟信号分配了管脚,map的时候总是报错,然后又找不到全局时钟管脚是哪些……
求指点啊!!

网友:
可以参考FPGA的user guide来看,包括package说明文档,一般的xilinx的始终管脚名字叫MRCC或者SRCC的。MRCC是多个bank的,SRCC是单bank。一般是这样,详细信息可以找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ga……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我看到PlanAhead里头显示的都是诸如AD12之类的普通管脚啊……

网友:
看原理图啊,带有GCLK的都是全局时钟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多谢了~

网友:
看该fpga的datasheet 管脚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