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寄存器没有复位为0,也没有赋初值为0,编译之后输出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楼主(2014-11-19):
各位大虾,本人用的是Altera stratix_II_gx的片子,在编写代码时,其中一个1bit寄存器既没有复位为0,也没有赋初值为0,那么请问编译之后,这个寄存器的值会是0吗?我本人觉得应该是0,理由是既然这个寄存器没有输入,那么在用quartus综合之后,这个寄存器会被优化掉,那么优化结果应该就是0,不会是1的。请问大家,我的这个推断对吗?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严格的说,优化掉之后,这个寄存器“不存在”,也就是没有寄存器,没有任何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要感谢版主的关注和解答,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又问了altera的FAE,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低电平,原因有两点,第一是这个寄存器虽然没有复位控制,也没有赋初值值,但这个寄存器是作为其它寄存器的控制信号,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寄存器没有一个初始状态值,那么综合后,它不会被优化掉,所以应该有一个值,有可能是低电平,也有可能是高电平;第二点,FAE的意思是altera的片子在碰到这种情况下,一般上电后默认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