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st to Slow Clock Domain 慢时钟采快时钟数据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1-19):
对于慢时钟采快时钟的数据:

想问下,在 0ns时刻,只是检查hold,而不launch data(发射数据)吗,如果发射,那么是由哪个时钟沿来接收(capature)data的呢?比如10ns发射的数据由20ns的capature来接收,那0ns发射的数据由哪个时钟沿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那再接着问一个啊,检查hold时候的capature沿是检查setup是时候的capature沿的前一个沿,对于上图就是0ns时候的沿,
那为什么launch沿也要跟着前移一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o you know why need to check setup/hold? How to affect design if timing violations exist?

楼主:
明白了,fast to slow时候中间要用FIFO等来缓存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设置multicycle_path, DC/PT自动设置应该是:建立和保持时间都是一个快速时钟的周期。从第二个快速时钟的上升沿(10ns)算起,建立时间是到慢速时钟的下一个上升沿(20ns),保持时间是到慢速时钟的前一个上升沿(0ns).
这里的假设是两个时钟是同步,同源的

网友:
楼主CLKM频率是CLKP的两倍,如果按照普通的设计,都是上升沿变化,CLKM发出两次数据而CLKP只接收一次,一定要丢掉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用 FIFO来缓存吗
这样不就是丢不掉了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