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Designer 09导入SIwave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19):
本人一直用ALTIUM DESIGNER 09 画电路板,最近接触了SIWAVE,需要进行仿真。听说从AD09导入到SIWAVE可以通过ODB文件导入,所以在AD09上生成ODB文件夹,然后导入,结果不成功,求大神们帮帮忙啊。附上操作步骤,看看大家谁能帮帮忙!!

从AD09生成ODB文件夹

复制文件夹到英文路径

在SIWAVE中导入ODB

选择英文路径

结果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5-03-24):
用AD10以上版本就可以了,且器件及封装命名不能有中文

网友(2015-05-10):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把版本升到10就可以了么?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装了ansoftlinks和ECADXltr??
我装完后mentor expedition导siwave没问题了,可以试试,祝好运

网友:
ad14的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6-05-05):
AD15也不行

网友(2017-01-23):
AD17,可以直接导出anf文件,貌似16也可以,但是要在AD的install里面,把对应选项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