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protect portview 加密后无端口

楼主(2014-11-19):
我用C家的加密RTL,命令如下:
ncprotect -language vlog -autoprotect -simulation portview test.v
本来是想将端口不加密,可是加密出来的文件显示将RTL全部加密了,求指导。

源代码如下

module test(out,in1,in2);
input in1,in2
output out;
wire out = in1 ^ in2;
endmodule

我认为的结果是

module test(out,in1,in2);
input in1,in2;
output out;
//pragma protect begin_protected
****
//pragma protect end_protected
endmodule

现实的结果是

  1. //pragma protect begin_protected
  2. ****
  3. //pragma protect end_protected

楼主:
自己来回答吧

RTL中加关键字

//pragma protect
//pragma protect begin
****
需加密的内容
****
//pragma protect end

命令用ncprotect -language vlog test.v
不知道-autoprotect -simulation portview的选项为什么不起作用,看C家文档中是这么描述的。

网友(2015-03-09):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ncprotect是集成在encounter里面的么?在IC615里面是否也集成有ncprotec,我安装的IC615里面有ncverilog,但是找不到ncprot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清楚,我是IUS中的,PATH 设好了,终端中应该能自动查到的。你的ncverilog在什么目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他人告诉我IC615里面没有这个模块额,我重新安装了EDI啦

网友(2016-11-02):
回复 楼主:

加什么关键字?

网友(2024-11-25):
引用 楼主:
自己来回答吧

RTL中加关键字命令用ncprotect -language vlog test.v

我试验了一下 .v代码里什么都不改。命令行里用 -autoprotect -simulation portview 就可以看到port以及port的波形。但是.v的文本都是看不到的。

你把代码里的///pragma protect begin,end这些都去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