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韩国东部工艺遇到的问题,急~~~~

楼主(2014-11-19):
各位大侠。最近在用韩国东部的.18工艺,LVS都通过了,但是有几个DRC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大家帮忙看看
1、因为有几条线是斜的所以就会不在格点上,不知道能否跳过

2、PDK里提示说要加一层GR的辅助层,加了以后有5个地方一直都不对,那是五点三极管上面一直跳出来错误

3、我的这个版图是个电源产品,所以又很大一个功率管,那边就会跳DIFF的density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急问~~~~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_<)~~~~ 帖子别沉,顶~~~

网友:
1.off grid 最好還是修到過,如果沒有很多的話,畢竟,光罩廠做出來的的東西會不會造成短路,沒有人知道。
2.3.有錯誤訊息圖片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就是提示的DRC问题,如果可以加我QQ470599414,向你请教

网友:
2.之前用過的東部製程,沒有GR這個layer,我只是猜他是個guard ring layer。
   然後,看你的DRC error,是說,這個layer,距離DNWELL要固定一個距離,不能多也不能少。
   這個error,通常可以確認之後,waive他。
3.這區的PNP、NPN,應該很多吧?  基本上這個error可以忽略,如果不想忽略,只要改動300*300那個值,
   放寬到1000*1000之類的,應該就沒這個錯誤了!
希望有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公司第一次用,去向FAB反应的速度又慢,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些NPN,PNP的位置需要加上GR这层,GR是个辅助层,PDK有写,但是他PDK里要求加的位置不是这些地方,我只是在他DRC里报出来的错误地方加上去了,所以不知道原因,PDK里是这么写的
还有就是这个三极管的地方有DNWELL和SDPW,他要求这两个地方和GR的层次都是0,所以我怎么改都有一方不满足

网友:
O___O
你的GR層是怎樣畫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他报哪里需要画我给他画上去的,如果按照他PDK的要求画,会出现其他很多错误

网友:
之前接觸東部的command file,有很多需要修改。
可是,那也得經過他們同意就是了。
我建議你將畫面留下GR跟DNWELL,然後看DRC highlight的部分是哪邊。如果還是看不出來,就傳給東部看。
有時候,元件的描述沒寫清楚,就很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我把问题传给他们看下,╮(╯▽╰)╭第一次搞这个好担心啊,都不知道画得对不对

网友:
呵呵,上次接觸東部的製程已經是4年前的事情了。
不知道現在改善了多少,不過,之前他們的command file真的寫得很差勁!

网友:
对东部没信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DRC要求很多,本来一个很紧凑的版图,最后为了满足DRC要求拉的一塌糊涂,真的好担心

网友:
用的什么工艺线,相比国内的有啥优势不?

回复 网友B:

网友:
感觉DRC 问题说的满清楚的,还是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_=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说的很清楚,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