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除指定区域中的cell的脚本

楼主(2014-11-19):
脚本很简单如下:

foreach_in_collection iell [get_cells -intersect {{231.952 535.040} {239.552 540.056}}] {
                                                                     remove_cell     $iell
                             }
Iteration  for  collection  %s  was  terminated
       because the collection was modified or deleted.

       Commands in the body of a foreach_in_collection can affect
        the collection which is currently in
        iteration.  Some commands can cause objects to
         be removed from the collection, and others can cause the collection
        to be deleted.  When such events occur,
        the iterator is modified and in some cases will terminate.  This
        message advises you of that event.
       For example:
            foreach_in_collection itr [get_cells *] {
              remove_design [current_design] }
       would cause the collection of cells to be deleted,  and  the  iteration
       would be terminated.

网友:
把具体cell list打出来,

然后统一删除

网友(2015-06-17):
我最近也觉得icc里的这个intersect,touching,within相当不好用,特别是那个-at参数,

网友:
collection 如果在变动的话,肯定没法loop 使用啊, 必须先得到一个固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