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和Verdi联合仿真,无法生成FSDB

楼主(2014-11-19):
提示如下信息:
*Novas*  Loading libsscore_vcs200606.so
*Novas*  /u/50/50/SYNOPSYS/Veridi1403/share/PLI/lib/LINUX/libsscore_vcs200606.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Novas*  Failed to load FSDB dumper.

软件版本:VCS1209/Verdi1403
VCS脚本如下:

vcs -l vcs.log \
    -notice \
    +v2k \
    +acc \
    +libext+.v \
    -fsdb \
    -work work \
    -f ../flist/flist.f

./simv -l simv.log

大神们帮看看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
需要加pli选项吧  vcs -P  文件路径

网友:
没有设置环境变量,你设置下LD_LIBRARY_PATH变量指到verdi的PLI目录下,试试

网友:
同时编译选项里面加-P

网友:
先 setenv LD_LIBRARY_PATH /u/50/50/SYNOPSYS/Veridi1403/share/PLI/lib/LINUX

vcs 加上 -debug_pp -P /u/50/50/SYNOPSYS/Veridi1403/share/PLI/xxx/novas.tab /u/50/50/SYNOPSYS/Veridi1403/share/PLI/xxx/pli.a +define+DUMPFSDB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可以看看verdi的手册

网友(2015-09-08):
vcs 编译时 是否有以下选项:
vcs +cli+3

网友(2016-07-30):
vcs -l vcs.log  是什么意思

网友:
http://www.eetop.cn/blog/html/69/861869-35051.html
楼主请参考如上帖子,你的vcs指令有问题,在dump fsdb文件需要几个文件,Verdi.tab, pli.a 以及与仿真器相应版本的.so库文件

网友(2018-05-29):
5楼给力

网友(2018-07-17):
回复 楼主:

    yes

网友(2018-10-12):
很好,很好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2019-01-07):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