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结果如何高亮virtuoso schematic ?

楼主(2014-11-19):
lvs 后,版图都可以高亮的,schematic 能够高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版本的calibre会有一个窗口显示原理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大罗的我的哦偶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已经解决啦

网友:
请问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B:
保证两点就能高亮成功:
1、确保virtuoso和calibre端口连接成功。在rve中找到design tool这个设置项目,进行设置即可。
2、给calibre指定正确的库。在layout view界面的菜单中,找到calibre->setup->rve进行设置

另外,某些版本的calibr这部分容易出问题。可以选择很久或者很新的版本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B:
保证两点就能高亮成功:
1、确保virtuoso和calibre端口连接成功。在rve中找到design tool这个设置项目,进 ...

谢谢!

网友:
sckot number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