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CD或CMOS image sensor中的彩色滤光膜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4-11-19):
请问CCD或CMOS image sensor中的彩色滤光膜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什么材料?是带颜色的光刻胶吗?
请问哪位大师傅有这方面的扫盲资料,共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同样关注中,哪位有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通过光刻做出来的,UV刻蚀,但是具体操作还有些细节每个厂家不太一样

   材料?very complex!多种聚合物!

   颜色?因为含有带颜色的聚合物,可以说是一种光刻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哪位大神知道去哪里买?都有哪些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一般数码相机里面的CMOS或CCD中用到的滤光膜是用谁家的光刻胶制作的?除了用彩色光刻胶,目前商业化的图像传感器滤光膜还有用其他什么材料的吗?

楼主:
目前搜到的几个厂家的彩色光刻胶都是用来制作液晶显示屏里面的滤光膜,不知道能否用到image sensor的滤光膜制作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Topp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1-13):
学到很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