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这种结构的ring OSC的支路电流怎么确定?

楼主(2014-11-19):
如题:ring OSC的支路电流怎么确定?
delay time td=1/2N*freq
                    =Vswing*CL/Itail
取L=0.3Lmin  Vswing=VDD-VBP=0.8
CL=W*L*Cgg
Itail=1/2*uncox*W/L*VON*VON

假设,VON*VON=0.02

会发现td分子分母之和都和W成正比,
直接抵消了,不知道该如何确定电流,
请求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流不是由电流源2Id决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2Id由什么决定?

网友:
不知道怎么算。
不过我觉着这个是大信号吧,下降沿是电流放电,上升沿是充电,用RC模型和具体电流值吧。我没算过,只做过反向的,没搞过正向,也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 不知道怎么来的 很是困惑

网友:
根据噪声要求定电流大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说得具体一点?或者推荐一篇类似的文章,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maneatis cell,你看看这篇文章

http://truecircuits.com/images/pdfs/maneatis96b.pdf

它的delay是通过gm/c 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篇论文我看过了,我有个疑问就是,我们通过RC来算delay,那么R=1/gm还是R=Vswing/Itail?如果R=1/gm,那么R和VCTRL成线性关系,如果R=Vswing/Itail,Itail 和(VCTRL-VTH)平方成正比,所以R和VCTRL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怎么觉得用1/gm来当R计算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给点意见啊。如果由噪声确定电流,那设计起来太麻烦了,有没有工程经验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看他文章中的图5.
   Symmetric Load 的真正含义是产生一个关于共模点对称的线性电阻(振荡器在共模上下摆动时,左右两个支路的电阻是一样的),文章里说在图5的两端,小信号电阻是1/gm,整个load的电阻和这个小信号电阻成比例关系。个人认为振荡器的延迟与gm/c成比例,而不是精准的写成gm/c。

Delay和Vctrl是1/x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你的回答 这也是maneatis一篇论文上的图,
看图的注释,他说的虚线表示symmetric
load的等效负载,
也就是相当于Vswing/Itail,
这样的话,freq和VCTRL不是线性关系,
(x-a)^2/x,其中x=Vswing a=VTH

楼主:
顶起来,又沉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种结构的ring VCO一定要保证输入管在整个转换的过程中都工作在饱和区吗?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如果不在饱和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一直工作在饱和区,那么摆幅很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kobe今晚打算拿多少分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由phase noise确定那也太麻烦了,设计时如何给出初始的电流?郁闷了好几天了

网友(2020-12-28):
最后电流是怎么确定的呀 请教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