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60.038 和asi 16.64安装遇到的棘手问题

楼主(2014-11-19):
装了min4max提供的新软件spb16.60.038 和asi 16.64,
遇到了不少问题,之前在redhat上装过低版本没问题的。
我的系统是CentOS 6.5,64bit

1)装完spb后,运行allegro,报错,error whild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can 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缺少对应的库,经过搜索,/usr/lib64下有对应的文件,但是做了链接文件指向它的时候不行,报错,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因此,改为用32位的库。
把我另一台32位redhat 5.5的机器上的库文件拷过来,放在/usr/lib下,然后在SPB_ROOT/tools/lib内做了对应的各个链接文件指向那些库文件。
然后就不报少库文件了。
统计如下:libGLU.so.1.3.060501, libGL.so.295.53, libXmu.so.6.2.0, libelf_0.137.30,libXt.so.6.0.0,
而且还有两个nvidia的库 , libnvidia-tls.so.295.53, libnvidia-glcore.so.295.53,正好那台机器也有,
都弄完了启动allegro,结果这次报错是——段错误,core dumped。
这下可难办了,到底是库文件的版本不对,还是环境变量没设对。
spb安装目录下的pdf手册很多,也找不到哪一个讲这个设置。

2)继续装asi, 我的license里有两个老的sigrity的feature。
装完后能启动,但是弹出的GUI界面里要求选择启动的项目,那里边没有可选的,是空的。
同时,license报少两个feature——AllegroSigrity_Pkg_Extract_Opt,AllegroSigrity_Pwr_Awr_SI_Opt。
这个似乎就是license 的feature缺少的缘故。

3)继续按照asi的手册配置环境,它叫AllegroSigrity Flow,
需要与spb集成起来用。
设置了spb目录下的一个env和一个cshrc,修改ASI_EDA_DIR为ASI的安装路径,
然后在asi安装目录下运行一个脚本setup_asi,将asi与spb链接起来配置好,
最后,再运行source SPB_ROOT/tools/pcb/cshrc(刚才这个文件设过ASI_EDA_DIR),
此时又报错, syntax error near unexpected token '$osplat',
指向文件中的一行
set osplat = ' uname -s '
switch($osplat)   ----报错指向这里
但是,看了半天,也没发现错误。用vi打开,也没发现有怪异的字符。
我把这行注释掉了,它又报后边其中的某行同样的语法错误,但是也看不出来。
不知道这个是cshrc的问题,还是环境变量没设的问题。

一筹莫展,求高手帮忙。

网友:
不知道啊,我没装centos6.5,也没有这俩软件。

网友:
官方不支持你的发行版本 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不能吧。这个几乎和redhat是完全一致的。

cadence的其他最新软件都能用起来,
这里asi估计只是license的问题,spb估计是库的问题。

刚搜到坛子上一篇文章,明天试试,估计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