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的halo和blockage是做什么的【已解决】

楼主(2014-11-20):
在encounter操作中有一步是 add halo 这是干什么的呢?是在 macro 四周留出空间 供布线用的吗? 那 blockage又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Halo is a soft constraint whereas blockage is hard constraint.
简单来讲halo以后还是可以用线穿过的,并且不会报DRC错误,blockage是不可以布线穿过的(连接pin时除外),并且如果穿过,会报DRC错误

网友:
... They are similar if blockage stand for placement blockage rather than routing blockage. Usually used to reduce congestion. Both of them have hard & soft constraint. Soft means you can place opt cell into it. Please refer manual fir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blockage也分为hard和soft吧

Hard blockage : 不允許放置任何cell
Soft blockage : 在optimization時允許移動cell

儿halo是属于soft blockage的 是吧? 那是不是说 hard blockage到最后,版图生成以后 ,它也是空闲的,上面不会有线和cell

网友:
    ICC里blockage分placement和routing的,先搞清楚这个概念,placement blockage只针对cell,不管rou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里呢?是不是也有placement blockage和routing blockage然后这两种blockage又都有soft和hard两种
相当于总共有四种,
还有就是添加的时候如何设置blockage为soft或者hard呢 多谢啦

楼主:
哦 我知道在encounter中哪里添加各种blockage以及如何设置属性啦 但还不是很清楚各种blockage和halo的作用

楼主:
理解了,halo区域允许布线,但不允许防止std cell,在两个macro之间congestion比较严重时候 可以在之间加入一些halo;blockage分为palcement blockage,routing blockage,前者不允许摆放std cell,但可以布线,后者正好相反(前提是都设置为fence属性);blockage又有三种基本属性 soft,hard和partition,具体可以参看socug手册

网友(2015-09-24):
回复 网友C:

    刚好对这块有疑问,解释的很清楚,谢啦

网友(2016-12-23):
回复 网友C:

    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