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画螺旋电感在多远的地方加GuardRing

楼主(2014-11-20):
画螺旋电感,想加GuardRing。在多远的地方加呢?
2.5G下,9G下分别在多远的地方加。

网友:
2.4G
做产品,越近越好省面积....15um都行,甚至可以不放GR
如果只是发学校paper,建议5倍 电感走线宽度以上。。。

9G至少放个50um再说吧,而且你最后应该带着电感和信号输入输出走线一块联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