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做个FPGA+摄像头+VGA显示/tft触摸屏显示的系统 话说很难吗,自己做大概能多长时间

楼主(2014-11-20):
想做个FPGA+摄像头+VGA显示/tft触摸屏显示的系统
话说很难吗,自己做大概能多长时间

谁知道指点下白

网友:
着要取决于你的摄像头了,要是YUV sensor还好办 ,要是Bayer的 pattern就需要做Bayer到RGB的转换 ,要是Mipi的就更复杂了。显示倒是没啥问题,按照标准时序出就行了

网友:
还可以,不会太难 看水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摄像头是ov7725,这个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过基础实验,基本看懂VERILOG程序的水平大概得几个月

网友(2016-05-28):
回复 楼主:

   LZ进展得如何了?
正在搞OV5640,关注这个话题!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大侠一个OV系列摄像头的问题,
开窗能够提高fps?在datasheet中没有开窗时序的说明,不知道fps是否仅仅由pclk定死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