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能否提高电路的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4-11-20):
电路中电容(包括寄生电容)的存在,会降低电路的速度,大家都知道的哈。那么电感在电路中的特性是不是可以抵消电容的特性,从而提高电路的工作速度,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么,求教大神解释,并且可以详细讲述一下电感的作用。我现在是在做高速分接器的输入缓冲,发现好像要加电感才能把速度提高上去。故产生此猜想,求大神鉴定。

网友:
加在哪?
电感也是负载,亲。

网友:
引入零点当然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极点带来的负面效果
RF电路里用电感不是就很常见嘛...就是费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有人是将电阻和电感串接起来作为负载的,怎么解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一个高速分接器,,输入数据缓冲电路  电路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用来降低电感Q,增大放大器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Q值减小了就可以增大带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针对高频的选频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牺牲增益增大带宽,但是对于特定电容提高充电速度的唯一办法是加大冲电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该看书了,你想想,低频时,增益等于gmR,高频时,不加电感的阻抗小于R,加了电感的阻抗等于R+sL,相当于把高频的阻抗给提高了,自然就提高了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解释的直观!